==艰难修复一块华硕RTX3060过程==

楼主(2023-03-22):
  这块卡值得单独专门发个贴子详细说说,老矩规先描述后上图。

  别人发来一块据说是“张哥”弃修让搬板的华硕RTX3060,感觉难度挺大,事实难度确实挺大。但不是真正的难度大,而是。。一言难尽。

  这块卡据卡主说是因为背面进液腐蚀后点不亮,发到淘宝UP那修,然后被告之GPU好PCB坏要搬板。

  卡到手后一看,问题确实挺严重,经查:PS 5V对地短路。曾修过一张自已赌的RTX2060,也是PS 5V短路合并45491烧毁。卡上除GPU显存其它芯片几乎换遍了才搞好。

先查5V短的原因,拆IADPJ(MP1475),打值依然短,说明后级短。查1475原因,第一时间就想到FB反馈电路,一测果然FB到5V电感输出端断线,断线处在显卡背面(搞不懂为什么华硕要把1475的FB走线经过孔到背面再走线再经过孔再到电感输出端,正面完全可以走个嶷线绕到电感输出。)先接好断的FB反馈线。同时打相关电阻值正常,推测1475应该没坏只是超压输出。

然后再烧机看5V后面有哪些芯片坏了,烧机发现除GS9216外(这芯片比较耐压,曾修过一块2070更升,GS9216 VCC错接到12V,经2.2降压到9V都没烧毁),NCP81610挂,UP9529Q挂被上家换成了1666Q?,1V8供电小芯片因为华硕用的是3.3V的没有接到5V幸免于难。SIC654(核心6片显存两片共8片)挂掉3片(坑就在这时埋好了).

所以要说经验害死人呢,因为手上SIC654这芯片没有,只有可以代换的SIC638 620,和NCP302150 302145。所以就把8片SIC654全拆下打值。

除了一片直接击穿的,还有两片的VCCD对地阻值异常,其它5片 VCCD对地二极体值都在700左右MS正常。(VCC二极体值测不出,这点后面会说到)

所以就把这五片打值无明显异常的SIC654加上自已的一片SIC638,共六片给焊到了核心供电处的焊位上。然后把坏的81610 换了,显存供电的UP9529Q打算等核心供电搞出来后再上淘宝买。

然后恶梦就开始了。81610原卡周边元件没有被动过的痕迹,81610换上后不出供电不出波形。测5V 1V8,EN,81610的VCC,12VVRMP斜坡检测供电都正常。

甚至81610的VREF2.0V,VREFIN 0.75V都正常出来了,但是没有核心供电,没有PWM波形,测PWM1测试点,上电后PWM1~8全部都直接上拉到4.9V一条直线,完全没有一丁点试探方波。COMP脚直接输出4.95V。其它脚什么TMON,FSW几乎都没有电压。81610象是锁死一样毫无反应。

这就奇怪了,81610保护了?印象中81610和9512虽然相以,引脚也大致一样但特征不同。我不能确定是否象9511P 9512R那样上电后有试探PWM波。也不能确定现在81610是否处理故障状态,手上也没有读81610内部寄存器状态的I2C信息的设备。

  就这样,两天时间里都在不停的查81610的资料,和在PCB 81610的周边元件上下手。研究了两天始终无果,修别的卡也都索然无味了。

  仅仅烧个5V,81610都换了两片了,为什么它就不工作呢!!

  如果经过认真检查某个事物没有问题,那么它确实就没有问题。没错,最后发现问题不出在81610或其周边,而是出在DRMOS上!

  重点:查资料得知81610默认是软启动。它需要DRMOS输出电压反馈给VSP,减去VSN电压值后正反馈完成软启动。同时由CSP和CSN监控每相PWM工作状态,一旦输出没有电压瞬间进入OCL或UVP锁止状态。和9512R工作方式类似,但它没有9512R的重复的试探PWM试图启动的波形。
  81610在软启动起始时刻,PWM脚输出高电平的上升沿,本身就相当于一个PWM信号,由DRMOS接收并输出第一个VOUT方波。

  那么,问题会不会出在DRMOS上?难道余下的五片SIC654全是坏的不工作?可还是有一片我自已拆机确定是好的SIC638啊。结果仔细研究发现:

  重点:原来SIC654已经弃用了VCC引脚,只需给VCCD 提供5V内部电路供电即可正常工作,打值芯片上的SIC654的VCC脚反向二极体值是无穷大的,且显卡PCB上接此引脚的2.2R电阻和小电容都没有装件。而SIC638 620和NCP302150等可代换的DRMOS经实测,其VCC引脚是有二极体值的,说明这些芯片是需要给VCC上提供5V电压的。

那么,板上我装的唯一一片SIC638也不工作也就可以理解了。于是把所有DRMOS全拆了,把SIC638焊在对应81610的PWM1信号的焊盘上,补上PCB上接通VCC的2R2电阻。再上电,该相DRMOS正常输出PWM方波,81610开始正常工作,显卡顺利认卡,卡在B2主板报错代码(由于显存供电缺主控无显存电压),问题终于解决!!!

后面事就简单了,补全DRMOS和周边元件,淘宝购买UP9529Q,等到货再恢复显存供电,由于5V不进核心,目前核心打值正常,核心应该没有问题。
浪费了两天时间,完全是因为经验主义,打了值没发生异常就认为DRMOS没坏,再加上芯片间有微小差异失查,导致被误导差点放弃!搞维修还是要严谨和细心!

象这种5V失控超压故障,基本上后级芯片除了GS9216,其它的芯片几乎无一幸免,也就GS9216的VCC标称5V工作电压,实际能干到9V都不易损坏。

象UP9512R,NCP81610,81276,9511P,UP1666Q,RT8816A,UP1728Q这些10~20系常见的PWM控制芯片,还有很多VCC是5V的PWM驱动IC,只要PS 5V失控超压,上述芯片基本全挂。芯片打值正常也没用,很多时候不能正常工作,少数时候排除5V故障后再次上电可能工作异常导致烧核心那就得不偿失了。

补充:今天9529Q到货,装上PWM波形正常,装上两只SIC620,接通VCC,上电一切正常,跑测试黑屏,重启不认卡,查GS9216无输出。看来GS9216也终于撑不住了,更换后PEX电压正常,跑测试OK,至此,全卡所有5V下挂芯片全换!

网友:
文笔很厉害哦。像看小说一样的感觉。谢谢分享。

网友:
数据手机  框架图应该没少看   放给初学者早放弃了

网友:
“果然FB到5V电感输出端断线”大师这个输出端断线了,你有图纸看吗?确实厉害!

网友:
楼主技术是不错,更难得可贵的是,每次都把自己经验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参考少走弯路。谢谢。
大家赶紧加分吧

网友:
技术好码字也妞

网友(2023-05-03):
配图就好了哈

网友(2023-07-23):
思路和文笔一样的非常清晰,读来受益匪浅

网友:
文中提到过VRMP斜坡检,COMP补偿,自己几乎每天都会遇到,也大致了解一点,但还是不那么清晰,烦请楼主有时间能细讲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特别是:VRAMP和TON 的区别是什么?   COMP补偿和FB反馈区别是什么

网友:
愿意无私分享经验的高手最值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