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华硕H110M-K不触发问题

楼主(2023-03-23):
开机ON有3.3V,桥有1.0V,pu502旁边电感没电压,5V,3V出了,pq611 1.66V,请问要怎么看了!

网友A:
检内存供电,还有2.5V的有没有出来,2.5V边上那芯片坏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内存供电,还有2.5V的有没有出来,2.5V边上那芯片坏是通病

2.5V没有出来,这个电压接电源就出来了吗?

网友B:
请问2.5V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型号的芯片换上去

网友:
不触发还要查哪些?

网友:
AMCF的那个芯片检查一下,供电正常不,EN有没有电压,没有的话就先修出来,如果都有的话就是换这芯片,

网友:
2.5v好像待机也要出的吧

网友:
这个小芯片是华硕通病吧,不过这个2.5应该是触发才出 给内存的供电

网友:
按时序看看啊

网友:
桥附近1V电感电阻50欧正常吗?

网友:
待机电压都有那就查待机条件撒

网友:
你测下2.5V的EN是不是已经有了

网友:
我是来分享经验的

网友:
2.5v通病大胆修吧

网友:
主板最右上角的PQ505三极管拆掉试试

网友:
2.5V是触发有还是待机就会有?

网友:
2.5V是要触发才有还是待机就有了

网友:
进来学习经验,谢谢

网友:
vccrtc  rtcrst# 32.768khz 3vsb  rasmrst#  pwrbtn#  查一查这些信号,到相关的原件或ic  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2.5V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型号的芯片换上去[/quot]
@@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