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50手机778G CPU是否有故障

楼主(2023-03-23):
荣耀50手机用了一年半了,手机全不定时重启,刷过机也按售后所提供的方法试过,但还是不定时重启,可能出在手机什么地方的故障呢?附图片是我用安兔兔软件,看到第五个大核的频率只有806MHZ,这个频率正常吗?CPU是否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撸一次再说!只要手工到位这都不是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撸一次再说!只要手工到位这都不是事

虚焊重焊一般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