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132打印左右乱撞

楼主(2023-03-23):
hp2132左右撞车,这是主板问题还是车机问题还是装墨盒架问题,

网友A:
碰到一个爱普生的最后还是换主板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一个爱普生的最后还是换主板解决的

这个是HP的,我问一下,说是车架问题,车架还在路上,搞好在发出来给大家

网友:
己解决了,换车架就行了,带排线一起换的,20元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