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FL8000U接电池闪屏,适配器正常

楼主(2023-03-23):
华硕FL8000U接电池闪屏,适配器正常

      【机器型号】华硕FL8000U

      【故障现象】开机闪屏

      【维修过程】

      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华硕FL8000U,同行说是这个电脑能正常进系统,但是用电池开机的话,屏幕会一直闪烁且暗屏,而接上适配器或者单独用适配器开机屏幕就正常,他换了屏幕,又查了图纸短接了屏供电3.3V供电管都不行,确实修不出来了,于是就送到我们这看一下能不能修复。

华硕FL8000U接电池闪屏,适配器正常 图1

      既然同行已经换过外配,那我们直接拆下主板寻找问题就好了,将主板拆出,仔细观察,发现屏接口附近有明显维修过的痕迹。背光控制的三极管和亮度调节的电阻都有更换的痕迹,直接上电池装屏开机,确实会闪屏且屏幕背光很暗。

      我们找到接口定义座,测量背光控制和亮度调节,电压都是3.3没问题,背光供电是9V,和电池电压一样,看了一下原理图,背光供电是由公共点经过一个保险电感直接连过来送给屏供电的,看起来也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插入适配器,插入适配器后明显可以看出屏幕亮了起来,而且也不再闪屏了,再次打屏接口的信号和供电发现,背光控制和亮度调节一样没有变化,唯一变的就是屏幕背光供电从9V变成了16V,看起来是背光供电不足引起的闪屏?

华硕FL8000U接电池闪屏,适配器正常 图2 图3

      我们把电池断开,测量背光供电阻值,左边公共点阻值268,右边背光供电阻值282.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问题是主供电和背光中间只隔了一颗电感,电感是不可能有阻值的。

      直接拆下保险的电感,用万用表打值,可以看到这颗保险电感已经有了18欧内阻,看来问题很明显了,直接在料板上摘一颗一样的保险电感装上,再次插电池开机,可以看到屏幕背光已经恢复正常了。

华硕FL8000U接电池闪屏,适配器正常 图4

      【维修结果】机器装机以后,测试声音,网络,录音,播放视频等功能都正常,双烤半小时帧率稳定,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华硕FL8000U接电池闪屏,适配器正常 图5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会员553087100鑫豆2025-5-4 12:53
 会员236249100鑫豆2025-5-4 11:48
 会员1530745100鑫豆2025-4-19 21:00
 会员512026100鑫豆2025-3-3 15:43
 会员719100鑫豆2025-1-17 15:05

网友:
看看保险正常不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换屏搞定

网友A:
这个居然不是屏的问题,没有这个电感,用0欧电阻换上去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居然不是屏的问题,没有这个电感,用0欧电阻换上去应该也可以吧

搞维修的,保险前后端没短路,一般都是一坨锡直接连过去

网友:
0阻值的,变大了,哈哈

网友:
我看到以为是华硕闪屏CM509A通病

网友:
我看到也以为是华硕闪屏CM509A通病

网友:
其实就是背光电路故障

网友:
貌似这个遇到过

网友:
为你点赞!学习了。

网友:
用电源的话屏供电是19v,电感坏造成16v

网友:
思路清晰,大师级别

网友:
大师级别。感谢分享

网友:
加分给予鼓励

网友:
好棒,感谢分享,我刚碰到一个,按照这个思路修出来了,感谢!!!!

网友:
基本屏问题

网友:
搞维修就是要细心,细心基本就是成功了一半

网友:
华硕电池闪屏,屏的通病。这个有点出乎意料......

网友:
牛 B 这才是真正的大师傅

网友:
作板子偷工减料太厉害了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很多的

网友:
蓝天代工的板子这问题很多

网友:
客户有个华硕也是不定时闪 上会去拆了摄像头 说的好了 这段时间有开始闪了

网友:
直接一坨锡

网友:
遇到过是屏幕问题,但是改了升压模块,让它电池模式屏幕背光供电也升到20v,用电池电源都是20v

网友:
修到过很多雷神和神州还有那种机械革命很多都是保险有点变质导致的,这个华硕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华硕闪屏CM509A通病

网友:
涨知识了。学习中。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哈哈,666;我有几次都是直接给客户换屏的,或者强制改亮度调节的,还没想到过这个,看到电压有,就没考虑过

网友:
上家怎么连这个重要的电感都疏忽了啊

网友:
“背光供电是由公共点经过一个保险电感直接连过来送给屏供电的“? 那应该插上适配器后是19V才对,为什么是16V?求解

网友:
这款屏也好闪巴

网友:
这个故障 修这里好少 一般都是屏 led灯 供电烧多

网友:
国产笔记本很多这个问题的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小电感引起故障。楼主细心,活好。

网友:
修到好几个都是屏引起的故障,,,

网友:
遇到很多都是换屏就好了,你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见,第一次遇见电感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