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苹果手机iPhone 6 Plus屏幕闪屏出白条故障维修

楼主(2023-03-23):
苹果手机iPhone 6 Plus屏幕闪屏出白条故障维修

收到一台iPhone 6Plus,故障点为屏幕中间有一条白线,根据维修经验判断这是苹果6代的通病,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苹果iPhone 6 Plus

      【故障现象】屏幕闪屏出白条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苹果6P,客户描述是闪屏,实测屏幕中间有一条白线,开机过程中屏幕会闪烁。

6P屏幕无缘无故闪烁的故障维修 图1

      这个故障很明显,以前修过6代的师傅应该都知道,这是6P的一个通病,触摸IC的脚位M1断线或者空焊,我们打开图纸,找到触摸IC的M1脚可知这是屏到        CPU的同步信号,直接拆下芯片,果然此脚位已经发黑了,将其刮出焊盘,重新上锡,然后换一个新的芯片装上,再次开机故障已经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6P屏幕闪屏出白条 图2

6P屏幕闪屏出白条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我都是重植一遍完事

网友:
修手机难不难

网友:
卧槽,6P还有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