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14不出PLT_RST#_R

楼主(2023-03-23):
插电源自动上电不亮机不掉电,所有电压 PG信号都正常,时钟有压差,

只是到最后一步CPU复位信号没有,业余修修机,手头没示波器 也没TYPEC电流表,

感觉是不过内存或者CPU虚焊了,低温焊的板子。

网友:
u的可能性要大点

网友(2023-04-24):
低温锡的容易CPU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