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60M-D2VX-SI REV;1.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03-23):
思路:测量3.3V开关正常,测量PSON无断线,查触发条件。i/o104脚触发有高低跳变,正常。。101脚I/O发送触发信号信号给南桥,有,正常,测量100脚桥未发出SLP_S3,(我是一般谁没给出信号测谁的待机电压)换晶振无果   那就查桥待机条件,VCCPRIM_1P8(6-7代主板一般有这个电压)还有和3V待机,还查了RTC,看图。。维修结果:换电阻电压还是一样没变。在次测量电压恢复正常。最后加焊南桥OK   (有哪些不对的希望不要马我)

网友A:
不会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吧?没修到问题,你放着不要动,你看它明天还给你通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吧?没修到问题,你放着不要动,你看它明天还给你通电不

那就换桥吧,该查都查了

网友:
很专业的杨紫

网友:
又是技嘉主板 看见技嘉我的

网友:
最后加焊南桥OK

网友B:
6代后的待机不是有个1.0V吗

网友:
技嘉不是断线就是虚焊,做工越来越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代后的待机不是有个1.0V吗

vccprim  1p0我查过

网友:
电脑用的太少,受潮腐蚀的太多。

网友:
不触发跟io有关吧

网友:
我这有两块七彩虹b360也是这毛病,没焊台不知道咋搞

网友:
稳不稳定捏

网友:
测试5小时完全欧克

网友:
用不了多少天又会坏

网友:
理论扎实啊  分享快乐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会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