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15 gen2 联想骚操作

楼主(2023-03-23):
今天收到同行E15   GEN2不充电,拆机发现没有公共点电压,以为是typ-c芯片故障,没想到量的过程中点到隔离管了,发现隔离管子一段跷跷板的感觉,轻轻一推就掉了 ,愣了一秒后打焊盘的值,量管子,发现都没问题,然后把管子装回去,一切都OK了, 早就听闻联想低温锡的大名,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就惊呆我了,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我仿佛看到一颗大树正慢慢倾倒。。。。。。。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好像是都有这样的问题,收下

网友:
这种会不会是功率高,隔离管发热,发热大,加上低温锡,就直接空焊了

网友A:
下次在遇到这款机型
测一下 两个隔离管的G  极    实际电压是偏低的  不足以使两个隔离管完全导通

根本原因还是   主控输出的G极 电压不足

网友:
楼主好幸运,遇到了送钱的活儿。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在遇到这款机型
测一下 两个隔离管的G  极    实际电压是偏低的  不足以使两个隔离管完全导通
...

这个好像是由typ-c芯片控制的,我焊上去后电压正常,充电正常就没去仔细测,比较懒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次在遇到这款机型
测一下 两个隔离管的G  极    实际电压是偏低的  不足以使两个隔离管完全导通
...

65994AD 换前G极不到20 换完后27V左右,不换PD 控制,继续坏

网友:
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

网友:
我第一次遇到时虽然没测出来管子有什么问题,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换了,后来才知道是联想的计划性报废操作技术造成的。

网友:
这个是隔离管假焊吗,还有用着过程中,焊锡自己溶了走位?

网友:
联想有15 gen2无公共点儿电压,隔离管虚焊

网友:
为什么我都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声音报警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5994AD 换前G极不到20 换完后27V左右,不换PD 控制,继续坏

话说这个芯片很贵的,好像是要9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这个芯片很贵的,好像是要90了

从来没有感觉德州仪器和我走这么近

网友:
捡钱了,感谢联想提供福利

网友D:
这主板好像不是低温锡吧  联想的无铅低温锡熔点180度,用风枪吹起来区别非常大,比以前的有铅主板还丝滑

网友E:
应该要感谢联想送饭给我们维修师傅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要感谢联想送饭给我们维修师傅吃

你吃饭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发票能不能长期啊,他倒了以后被后面的狠人重新立规矩,你的饭碗还能保住吗?饭桌都给你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主板好像不是低温锡吧  联想的无铅低温锡熔点180度,用风枪吹起来区别非常大,比以前的有铅主板还丝滑

那高温锡熔点多少?我只晓得低温138度

网友:
我晕呀  这也行   人行呀! 怪不得联想现在一天不如一天了  就这质量  以后咋混 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高温锡熔点多少?我只晓得低温138度

联想无铅低温锡熔点138度,有铅183度,无铅210多点,这只是熔点,不是焊接温度

网友:
经常看到这种帖子 可我却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2023-04-24):
666确实好了

网友:
眼看一棵大树,正在慢慢倒下,召回的损失和品牌相比,忽略不计,大树是自甘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