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87iCafe4 擎网传奇没有复位,修复成功

楼主(2023-03-23):
故障现象:主板开机无复位

修复结果:PQ717损坏

修复过程:上电无复位,+1.5V_PCH电压只有0.78V,该电压由PQ717和PU4一个LM324配合产生,中间接有反馈分压电阻PR276和PR277,更换PU4和反馈电阻无果,怀疑是不是后级把电压拉低了。拆掉反馈电阻,在
PR23位置装上一个0欧电阻使+1.5V_PCH与旁边的+1.5V_DAC相连(原板设计并未装件),上电,复位产生,
跑码亮机。由此可知,+1.5V_PCH后级工作正常。但并不甘心这样修复。现在怀疑对象只剩PQ717这个N勾道
MOS管了,拆下测量,MOS管G极加电压发现D、S并不能完全导通,有300多阻值,MOS管损坏。更换,补件
,去掉0欧电阻,上机+1.5V_PCH正常产生。

网友:
没图纸,有点位图也方便维修

网友:
有点位也还好了,就怕无图无点位

网友(2023-08-05):
点位能否上传一个

网友:
有点位就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