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PH521

楼主(2023-03-23):
富士通 型号PH521
故障:上电没有待机电流,触发后电流跳到600-700ma,屏幕会显示,LOG出来后过了7秒后就掉电了,直接掉回0.000没有待机电流,不能自动触发,
按开机键,反复是这样。代换过内存,刷过bios,问题依旧。
测主板上各大供电也是正常的,大侠们支个招。

网友A:
检查开关板开关按键电压是否有3V电压,偏低会造成不开机或者开机又关机
检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检查温控信号
检查主板是否有腐蚀的地方
刷工厂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开关板开关按键电压是否有3V电压,偏低会造成不开机或者开机又关机
检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检查温控信 ...

主板暂时没有进过水,没有腐蚀的痕迹,另外有工厂BIOS吗,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开关板开关按键电压是否有3V电压,偏低会造成不开机或者开机又关机
检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检查温控信 ...

还有,我没有这台电脑的工厂BISO,求助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