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指导下,发红包,微软pro4卡屏。

楼主(2023-03-23):
这个机器待机电压都正常,这个刷的工厂bios,触发后,单主板,不插屏幕,可以大概触发到0.8左右,然后回落,有时候直接回落到0.38,有时候先回落到0.5再回落到0.38不动了,大概30秒后会直接断电,恢复到待机,cpu换了,故障和原来一样,应该不是cpu问题,,测试rtc供电有3.1v,rtc rest也有3v,根据图纸,所有的s3信号电压都发出来了,内存供电的1.2和1.8也都有,PLTrest3.3触发后也有。有知道的,直接告诉下,发80红包,协助解决的一样。

网友A:
没修过这机,不看描述好像是充电芯片方面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这机,不看描述好像是充电芯片方面问题。

应该后级某个信号没出来,我测试很多东西,晶振24m和32.7波形都出来了。

感觉好像主板没什么坏的地方。有可能某个电阻变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后级某个信号没出来,我测试很多东西,晶振24m和32.7波形都出来了。感觉好像主板没什么坏的地方。有 ...

发个充电电路的图纸部分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充电电路的图纸部分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充电电路的图纸部分来看看。

压缩太厉害了,v发我,我发你看看

网友C:
我没修过surface,都有显示了,还测待机、复位的有点搞不懂,看样子像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修过surface,都有显示了,还测待机、复位的有点搞不懂,看样子像是BIOS问题

应该不是bios,bios我刷的工厂bios。试过好多bios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修过surface,都有显示了,还测待机、复位的有点搞不懂,看样子像是BIOS问题

刚才测试了下,开机时候只有一瞬间有波形,没有持续波形。

网友D:
这是板载硬盘问题,我有碰到过,最后直接跟客户说扩容硬盘也就是更换解决的,不知道你这款是不是板载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是板载硬盘问题,我有碰到过,最后直接跟客户说扩容硬盘也就是更换解决的,不知道你这款是不是板载硬盘

不是,pro4是外接的,没插硬盘,测试bios波形,只有开机瞬间读取一次,没有连续读取b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是,pro4是外接的,没插硬盘,测试bios波形,只有开机瞬间读取一次,没有连续读取bios

bios的lpc总线波波比较窄,应该是硬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的lpc总线波波比较窄,应该是硬盘坏

这个是pr4,没有装硬盘,不装硬盘直接进bios的

网友F:
这种故障我修过,是按键板问题。

网友:
ec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我前二天修过一台,刷别人备份bios,能亮机没有彩虹条,亮机慢,原机三星屏卡logo,用lg屏不卡能进系统。合成原机me或工厂版都有彩虹条,而且用原机屏还卡logo。lg的可以进系统

网友G:
进系统有bitlocker锁,也没系统试触摸屏其他的,后来顾客不修取走了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换了板子了,直接cpu和bios挪过去了,不修了。

网友:
已经终结,换了板子,cpu和bios挪过去了,管理看到,删除下帖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进系统有bitlocker锁,也没系统试触摸屏其他的,后来顾客不修取走了

这个重做系统就解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故障我修过,是按键板问题。

没有按键,这开机键都外接的

网友:
嗯,这个顾客有密码,他自己能解,关键用原屏卡logo,进系统蚀屏能不能用还未知

网友H:
cpu供电mos管旁边有几个0欧电阻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供电mos管旁边有几个0欧电阻换掉

不对,换了。板层应该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