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book 15 g2 itl

楼主(2023-03-23):
维修经验分享一下:开机指示灯量一下大概两三秒的样子,就掉电了,偶尔不掉电但也是不显示的,大致的量了一下主板上的电感没有短路的,供电都正常,想着刷下BIOS先,第一板斧下去,故障没变,还是一样,前几天看了一个帖子联想的报废计划,用低温锡,而且年代都是一样的,是不是CPU虚焊了,我钢网都买好了,准备来第二板斧,还没砍,想着不对,我用两百七十度的温度吹BIOS吹了好一会才吹下来,不是低温锡,第二板斧没砍,这个板子的版号是la-k052p,搜遍全网都没有。裸板点的时候感觉除了CPU发热,显卡没温度,但是连接小板的位置有有一个五脚的芯片发烫(我是连着开关板测试的),在开关板的usb位置有一个六脚的小芯片短路了,拆了就好了,想着好了,然后再试,还是一样,再次陷入迷茫,想着显卡没温度是不是显卡坏了,而且显卡阻值只有0.03左右,于是把显卡的电感撬起来,结果还是一样,论坛里有人发这个板子的阻值,显卡就是0.03左右,于是就先把显卡给排除了,cpu供电有,显卡供电没有,cpu的三个电感只有一个电感电压是0.38v plg1,其他的两个是1.8v明显不对,苦于没有图纸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有意无意间看到有个鑫智造,点进去看了看,可惜咱没会员,然后搜la-k052p,还是没有,但是网站里讲了用k051p可以参考,死马当活马医,论坛里有要10个积分,本来积分就不多,这下子见底了,版号不一样,但是板子是差不多的,具体哪里我在主板上没看到,能查的位置都有,芯片也都一样,打开图纸plg1的1.8v开启没有,查来源是pu1801,这个没有发出,是+3VALW 经过一个100k电阻上拉产生的,+3VALW 有,过了100k电阻就没了,电阻是正常的,应该是拉低了,但是pl1801上是有+1.8VALWP,然后无意间我就往后查了一下+1.8VALWP这个电压经过电感来到uc7,经过转换变成了+1.8vs,前面的都有转过来就没了,开启信号有,就是没+1.8vs,于是把这个芯片给拆了,拆了芯片第6脚反而有一个2.3v左右的电压,通电是了一下,神奇的一幕出现了感觉开机了,装机测试真的开机的,但是开机的一瞬间喇叭有噪音,想着应该是没有装这个芯片导致的,于是订了一个芯片,装上去又开不了机了,于是查这个1.8vs,qv3和qv7两端都有2.3v左右的电压,拆了还是有,应该不是它们了,继续往后查1.8VS 会转换成+1.8AVDD_CODEC ,到声卡里面,声卡噪音,于是把声卡拆了,奇迹出现了,开机了,手里没有一样的声卡芯片找了一个代换的换上去,装机测试,正常开机测试没问题。有一个5v转换芯片坏了,这个个应该不是主要问题,总结一下就是一个声卡芯片坏了,导致+1.8vs电压升高,然后uc7保护把升高的+1.8vs拉低保护,导致的掉电,我把下载的几个BIOS和图纸打包了,送过有需要的人

网友:
没有积分了,给加点分吧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迅速,实在佩服,路过学习啦。

网友:
思路清晰,很值得学习。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迅速,实在佩服,路过学习了!

网友:
包中有图纸?

网友:
下载 打包,好用,谢谢。

网友(2023-05-22):
LA-K051P 求U15程序

网友:
内存颗粒感觉是中温 cpu 270才能干下来

网友(2023-07-15):
我的开机0.06 内存供电也没有 头疼 感觉像CPU

网友A:
上面K0521P 其实就K051P 。被浪了积分。瞎写图纸。。

网友:
学习一下,没有积分了,给加点分吧

网友B(2023-10-02):
我的这个机器供电不对,需要 图纸,不知道对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K0521P 其实就K051P 。被浪了积分。瞎写图纸。。

不是说了吗 两个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个机器供电不对,需要 图纸,不知道对不啊

通用的,图纸上对的上号

网友:
好的,感谢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