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LAJMBAE0 神州战神S7-TA5NB 求实物图

楼主(2023-03-23):
神州战神S7-TA5NB
DANLAJMBAE0
进水二修,两个芯片被拆了,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有遇到的兄弟麻烦拍个照片告诉我下型号

作为感谢,自己手上的BIOS也分享给大家
一个雷神LOGO一个神州LOGO

网友A:
我也在找,芯片只有丝印,也查不到型号

网友A:
其个芯片可以帮你拍个图,我的内存供电芯片也烧了,找不到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个芯片可以帮你拍个图,我的内存供电芯片也烧了,找不到型号

二修的,拿过来就没这芯片,你知道丝印是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修的,拿过来就没这芯片,你知道丝印是啥不

BAC丝印是:SY8288CRAC

网友C:
似不似声卡呀  记得有个无声卡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似不似声卡呀  记得有个无声卡版

网友:
楼主,拆这种芯片一般 370 度还是 400 度拆好?我刚刚入门

网友:
我用RT809H读不了这BIOS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找,芯片只有丝印,也查不到型号

内存供电芯片,

厂里做维修的,这个芯片好像有2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个芯片可以帮你拍个图,我的内存供电芯片也烧了,找不到型号

记得量测一下周围电阻,不然又会烧掉的

网友:
我那台笔记本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