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360MH主板,插电瞬间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转一下,就保护了

楼主(2023-03-23):
联想IB360MH主板,插电瞬间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转一下,就保护了,不插cpu供电,也一样,电源在插主板之前短接绿黑线启动正常,插主板保护后在拔下来短接,就不启动了,想知道是主板哪个地方短路,求告知,维修的话费用大概多少?

网友:
这个问题修好后,才会告诉你吧。比如收500元,你同意并给了钱后,就问怎么修好的。没啥保密的,比如刷了个bios[m和b都刷了同一个bios,你要的话。就复制bios文件给你]。比如换了哪个地方的哪个0201电容。。。你要换下来的就拿小塑料袋装了给你了。

选一个你信任的维修佬吧。或让坛友给你推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