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的Dell g3主板La-F611p不充电

楼主(2023-03-23):
不充电的Dell g3主板La-F611p不充电。图片中划红圈的,和百度里的不一样,怎么回事,是我这不对吗?!

网友:
图片中划红圈的,和百度里的不一样? 不知道你看百度图是什么样子 ? 可以上传图对比下

网友:
刚百度的这主板照片

网友:
百度没有太清楚的照片,不过也能看出来这部分的不同之处了

网友A:
我有个板与你那个板那部分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板与你那个板那部分是一样的

谢谢你的回复,看来这样也是正常的

网友:
刚照的充电部分比较清晰的照片

网友:
这机器进水,不开机,处理完好几处进水部分,还有腐蚀过的,现在能开机,电池和电源适配器都能单独开机,电池和充电器同时装上开机公共点是电池的电压,高手们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那是因为这款板子有两种,一种用的是9538充电芯片,另一种用的是95522充电芯片,你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B:
两种充电有图纸啊 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种充电有图纸啊 看一下

谢谢,你要是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十分感谢!!!
这几天老在外边,没有时间在店里研究,我再好好看看图纸,测一下芯片的各组电压

网友:
看看检流电阻 充电上下管   充电功率检测分压是否正常,中间针信号,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按你说的电池、EC、充电器相互通讯应该正常

网友:
板子用的二款充电IC,BIOS也不一样

网友:
谢谢大师们的回复,昨天晚上太累了,又没有测试电压,现在我进bios显示电源适配器没有装入

网友:
电池和充电器单独或同时都可以开机

网友:
进水机器不好修

网友:
刚测了ALWON电压0伏,测对地电阻才8欧,是不是EC挂了呀

网友:
看论坛有说这EC买全新的就可以,装上刷一下Bios即可,对吗?大师们指导一下

网友:
哥们,机器修好了没?

网友:
楼主,电脑修好了没??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2023-04-28):
机器放我这快一个月了,BIOS刷了,充电和ec都换了,还是不行,acok电压只用电源适配器时3.09V,接上电池时acoK就变成0.012V

网友C:
红圈地方有没有断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红圈地方有没有断线?

哥们你还真是火眼金金,还真是它断线了,太感谢了

网友:
一脚我记得测过电压和电阻,没有正常值的比较,给疏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还真是火眼金金,还真是它断线了,太感谢了

1脚断线肯定是不充电的了,但愿就是这个断线就解决你的冲放电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脚断线肯定是不充电的了,但愿就是这个断线就解决你的冲放电故障

短线的地方连上了,可是不小心将pcb401带掉了,找不到了,现在上电不亮了,会是这电容捣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线的地方连上了,可是不小心将pcb401带掉了,找不到了,现在上电不亮了,会是这电容捣乱的?

PCB41?

网友:
找了个电容装上了,还是不开机,现在倒是能充电了,开机触发一会掉电

网友D:
完美搞定,谢谢大家的指导,谢谢这个平台!

网友:
百度还能修机子 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美搞定,谢谢大家的指导,谢谢这个平台!

主要是LZ的图片比较清晰,腐蚀点明显而已,佩服LZ不言放弃的精神。相互的帖子也可以逛一逛,觉得有分享价值就表达一下看法。

网友D:
早上来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明明插座断电了,电源适配器器的灯还能亮起来,是不是还有问题?还是这机器设计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上来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明明插座断电了,电源适配器器的灯还能亮起来,是不是还有问题?还是这机器设计就这样?

会不会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