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R2.0修改bios固件默认AHCI

楼主(2023-03-23):
手上有一张华硕P8H61-M LX3 R2.0主板,刷官网所有BIOS发现硬盘模式都是默认IDE
安装的WIN7系统进去就蓝屏,特别是主板电池没电后(因为穷,电池都不想买)

自己修改好默认AHCI硬盘模式的bios用U盘刷不进去(bios升级界面EZ FLASH验证不通过)

在别的网站找到了曲线升级的办法!

Windows 7系统中 下载的EZ UPDATE软件,欺骗主板验证机制,成功刷入。

      1. 华硕官网下载对应主板型号的BIOS和AI Suite软件。
      2. 安装软件时只需要勾选Asus Update即可
      3. 打开Asus Update软件,选择从文件升级BIOS,并选择下载好的官方BIOS,此时系统会用几秒的时间校验BIOS,完成后下一步“是否变更BIOS标志”,选择否。
      4. 注意!此时删除官方BIOS文件,将更改过的BIOS放在此前官方文件同一目录下,文件名要和官方BIOS文件名一样,点击升级
      5. 此时Asus Update会出现假死状态,千万别重启或者关机,耐心等待,刷入完成后该软件会有提示,出现提示后再重启。

      最后附上官网bios和自己更改过后的BIOS文件,请自行选择取用。

温馨提示:
[1]华硕某些型号主板带有一个叫Flash back的功能,可以通过U盘将BIOS刷入主板,无需校验。
[2]EZ FLASH直接提示security verification failed; AI Suite可以显示刷入成功,其实未通过校验,固件仍是原来的版本。
[3]此软件有几个版本,需对应主板型号,最新版本无法支持老型号主板。路径:对应主板型号页面-服务与支持-驱动程序和工具软件-公用程序。

修改默认AHCI P8H61-M-LX3-R2-1107.rar

网友A:
很厉害哦!谢谢分享。
(很久很久以前遇到一个主板,问题如下:
Biostar a68n-2100
  BIOS - CMOS
   advanced
    super io configuration
     parallel port configuration
      parallel port
       disabled
        bios will be unaviable!
         bios 界面无法进入了,只能清 cmos (拿掉 cmos 电池,再装回)。
当时要是能改默认值,就可以刷个bios,然后收他个 180 元。哈哈!可惜啊,只能收个检测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厉害哦!谢谢分享。
(很久很久以前遇到一个主板,问题如下:
Biostar a68n-2100
  BIOS - CMOS
   advanced
    super io configuration
     parallel port configuration
      parallel port
       disabled
        bios will be unaviable!
         bios 界面无法进入了,只能清 cmos (拿掉 cmos 电池,再装回)。
当时要是能改默认值,就可以刷个bios,然后收他个 180 元。哈哈!可惜啊,只能收个检测费。。。)

换块主板也要不了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