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R424F不通电

楼主(2023-03-24):
裸板待机电流偏高0.08A待机芯片发烫
今天只是想分享一台华硕笔记本R424F 板号为:X412UF REV.2.0
故障:不通电 祼板待机电流偏高0.08A
一般这样的电流都是主板某个芯片,某个电容或某个元器件漏电短路损坏才造成电流偏大。修这个故障像一些老师傅有经验的很快就能修好。今天只是分享这个故障如何让新手快速找出故障如何快速检修。一种是不接可调稳压电源电流表检查、另一种上接入可调电源电流表检修。检修一、在不接入电源的电流表去测量这片主板的待机核心系统供电的3V、5V电压测试点和待机芯片芯片的线性电压测试点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或对地阻值漏电偏低、如有异常短路或偏低检修它就是了。如果没有偏低短路,就要测试它转换后面电压的测试点有没有偏低短路。如果没有测量到对地短路或偏低的。就得按检修二的办法检修,接入可调稳压电源电流表去测试待机核心系统供电的3V、5V和待机芯片线性电压有无异常偏低或偏高的或待机3V、5V下管控制极是否高电平。以上两种检修是肉眼看到有烧焦短路和人为明显故障再做这些检测。
    言归正传,今天修这片主板待机偏高待机芯片发烫我也是首先测量待机3V5V核心电压测试点和待机芯片线性电压测试对地阻值有无异常,经检查待机3V5V对地阻值360和443无异常
还有待机芯片线性对地阻值也是无异常。此待机芯片是采用RT8249C。这个芯片的第三脚是线性3.3V第十三脚是线性5V 再检测待机3V和5V和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转换后面的待机电压测试点对地阻值也无异常。但这时间很多新手测试没有短路阻值有异常都不知道昨修了了。
   所以我分享我的维修思路给大家。然后我就接上我的可调稳压电源对主板通电起来测试RT8249C待机的3V5V核心供电电压无电压0、测试RT8249C待机的3V5V线性电压是正常(3脚为性线3.3V、13脚为性线为5V)。再接的测试开启3V5V电压的开启脚也是有电压为3V,开启为6脚20脚开启3V5V电压都有了,还没有3V和5V电压出来,再测3V和5V下管的控制脚发现待机5V下管控制极为5V高电位
是电位明显不对、正常上、下管控制极应该是脉冲波形。应该是待机5V电容漏电损坏才引起待机电源芯片发烫。 后来把待机5V电容更换待机电流正常,装回主板接上屏线正常开机显示 希望发出这个贴对大家有用,大家可以相互学习互相进步,同时也希望加加分提高一下我对论坛上帖子的阅读权限

网友:
修好了先赞一个,但是分析过程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