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admini2不开机PPVDD_SOC短路

楼主(2023-03-24):
本来是无法刷机,拆硬盘重焊,硬盘估计没焊好无法开机了,以为A7芯片有虚焊就用热风吹了一下,没想到PPVDD_SOC短路了,用可调电源直接烧板热成像也没看到有发热的地方,请教哪位遇到过这样的,不知道哪里短路了,还是4A的烧板电流不够?L8107短路

网友:
手工还得练练

网友:
是的,主要是第一次修这样的板子,没经验

网友:
打值看看 要是0的话可能只能撬U了

网友:
打胶的芯片即使是虚焊了,也不能加焊。温度低了加焊没效果,温度高了锡融化了就爆锡连到一起了,爆锡的情况下烧机是不会发烫的。只能重植A7了。硬盘都焊不好还是放弃吧。

网友:
整机才几个子,这修能收多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