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

楼主(2023-03-24):
就修修主板,简单的看一下有没有波形的话
有必要买100m上千的吗?
这种便宜货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
确实没必要呢。你这个还没用过。。

网友A:
看你主要维修什么东西  精修笔记本的话 示波器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主要维修什么东西  精修笔记本的话 示波器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我是问这种便宜货有没有用不是问示波器有没有用

网友:
不行这种,很多波形都抓不到,特别是掉电的,对比过普源和泰克,差别很大

网友C:
只要波形不太失真,能存十几秒波。就够了吧。
我都是用存波,很少用到抓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波形不太失真,能存十几秒波。就够了吧。
我都是用存波,很少用到抓波。

看上了一个带示波器的万用表,决定了去买个

网友:
康康大湿科普

网友:
我也想入手一台,贵的又浪费,便宜的又不知道好不好用,楼主先试用一下,好用的话,记得回来说一声。

网友:
买个二手的

网友:
示波器使用不多但辅助使用多,不必买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问这种便宜货有没有用不是问示波器有没有用

网友D:
建议买个差不多的吧,这种小的感觉糊弄成分居多,我买的安捷伦过W,你不用买这么贵的 国产普源,优立德就挺好 我喜欢进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买个差不多的吧,这种小的感觉糊弄成分居多,我买的安捷伦过W,你不用买这么贵的 国产普源,优立德就挺好 我喜欢进口

刚刚闲鱼买了一个500还是裸机不包邮,不知道是不是坑,探头还要自己买

网友:
我有个优利德 的40兆示波器 正常的ads测试示波器有反应  波形空白,时间调大点才能抓到,再放大。我分析如果是100兆的示波器就可以按正常操作抓到

网友:
现在哪里去抓ads这个信号?

网友:
这是好东西,有空买个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