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挖WX2060S随机黑屏的根本原因==

楼主(2023-03-24):
修到一张微信RTX2060S显卡,应该是矿卡。有较为明显的灰尘和轻微的氧化。觉得该卡有个设计问题值得说出来共享一下。

卡原始故障是上电不出核心供电,只有5V和1V8,其它核心相关电压无,查到供电81610边上有两个电阻腐蚀了,一个是VRAMP 1K电阻,失效阻值变大导致81610的VRAMP电压只有2.25V。另一个是VREFIN处的16.5K的,也腐蚀了阻值到是正常,为防止它未来也失效导致核心超压,一并换了。

换好后能亮机了,跑测试分数什么的都正常。然而,这卡出现随机的黑屏风扇狂转问题。(卡修多了,20系遇到不少卡有这样的随机黑屏掉核心供电风扇狂转的问题,特别是影驰和更升)

以前修卡也遇到过这类的随机黑屏掉核心供电,查不出问题的卡。这次就好好的彻底的检查看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扒信号分析,一路排除掉5V的PG,1V8的PG,发现掉电时GPU OVERT*信号被拉低,NV3V3的EN和输出都出现波动(示波器测试)

最后顺着NV 3V3的EN一路查到BSOK信号,发现BSOK信号会出现“闪断现象”,如图:

  这时间只有1毫秒的闪断原因是什么未知,更换45491无果,彻查45491周边元件器都正常,焊点正常,也没隐性断线,各测量点电压都正常。

  一切都正常为什么BSOK信号会闪断?后来不经意间碰到显卡PCB出现了黑屏。后经数十次的晃动和弯曲PCB才发现,是金手指12VF或3V3F那里,如果出现短暂的接触不良会诱发BSOK出现闪断信号。

  再回过头看微信的点位图,版号是375.22。45491的BSOK脚应接一只1NF的电容对地,这个电容虽小,但对1MS的闲断信号还是可以过滤掉的,但偏偏微信把这个电容省掉了,没有装件

为证实是否所有的显卡都未装这个电容,我查了公版图片,和手里的华硕2060的实物PCB,发现这些卡BSOK脚都有接电容对地。

  最后补上这片1NF的小电容,再看看金手指,表面看着没问题,实际在放大镜下能看到插痕里有轻微氧化,把的金手指彻底擦干净。再经过反复测试,故障就没有再出现了。

  总结:这是一个由省料和氧化造成的复合故障,非常有迷惑性,大家以后遇到此类故障可以参考。

  20系显卡和10系在功耗检测电路设计上很不一样。45491比3221要复杂的多,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故障点。

  估计影驰和更升的20系不少显卡上这个电容也没装件,否则解释不了曾经修过没修好的类似的随机黑屏现象。(要排除其它电路造成的故障)

  我反正是搞不懂搞这么复杂的功耗监控有什么用,又没见过45491能保护住显卡,该烧一样烧!

网友:
以前修过多张不同牌子的2060S,有一个通病。就是玩一般游戏没问题,跑鲁大师也可以,但是一玩大型游戏或者跑3DMARK就黑屏 风扇狂转,,监测黑心掉电。。。一般这种把显存和黑心供电管理芯片换掉就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的朋友

网友(2023-05-07):
大佬还是这卡有点疑惑

网友:
根据这个v的1060参考参考文档来看海力士的配置得是do是高 di是中 clk是低但是实际情况是do是高 di是中 clk也是中

网友:
搞定了 钻牛角尖了一直看的那个BIOS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