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都是怎么用稳压电源连接笔记本typec接口查看电流变化的

楼主(2023-03-24):
刚接触笔记本维修,看到大佬们查看电流变化用的是稳压电源。小白不太懂,是买一个USB转typec的转接头,然后拆掉USB那一端用鳄鱼夹连接正负极的引脚吗?

网友:
这个挺好用的

网友A:
大佬,我的稳压电源只有鳄鱼夹。要把这个转接头拆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的稳压电源只有鳄鱼夹。要把这个转接头拆了吗?

买一根DC线啊,要不然随便一台笔记本你都没法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根DC线啊,要不然随便一台笔记本你都没法连接

好滴大佬。还有个小问题。。。。就是我手里有笔记本充电器,能不能再分享一个看电流的神器,用于连接充电器,因为有的时候方便小巧。

网友C:
这种不要买,没有显示屏,看不出来升压了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要买,没有显示屏,看不出来升压了没有

那我应该买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应该买啥呢……

powerz或者by3200,看你个人喜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应该买啥呢……

或者自己改个t50n,我之前的帖子发的有,你翻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应该买啥呢……

没必要纠结,他说的情况是机子都坏掉了。坏掉了你不要拆机修吗?都拆开了你用万用表一量不就知道升没升压吗

网友:
弄个好点的适配器做一个,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