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苹果iPhone XS MAX无基带

楼主(2023-03-24):
苹果iPhone XS MAX无基带

本机器是一台二修机,故障为无基带,初步检修CPU有维修的痕迹,直接飞线,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苹果iPhone XS MAX

      【故障现象】无基带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XS MAS,同行说是无基带,之前找人修过没有修好,送过来看看有没有修复的可能。

苹果iPhone XS MAX无基带 图1

苹果iPhone XS MAX无基带 图2

      无基带加上还维修过,这个修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iPhone Xs Max的基带是在下层主板,如果基带CPU和基带码片没有损坏的话,都是可以修复的。

      所以我们先分层查看,分离上下层,一眼就看到基带CPU就有动过的痕迹,已经被人重做过了,先把基带CPU通中框的点打一下,看上家有没有装虚焊,打值过程中,发现电源到基带电源的复位信号阻值是OL,看图纸发现这个复位信号是由中框经过一颗电容送到基带电源内部,打值可以知道是中框断线。

苹果iPhone XS MAX无基带 图3

     苹果iPhone XS MAX无基带 图4

      直接飞条线拉到下层,然后直接贴合,再去刷机就可以看到刷机过基带,重新激活后串号就出来了,基带也恢复正常,打电话通话正常。

苹果iPhone XS MAX无基带 图5

苹果iPhone XS MAX无基带 图6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我有一个基带没有的主板

网友:
谢谢分享!妥妥的技术活

网友:
一般人都飞线,妥当还是换中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