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3SV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03-24):
插电待机0.002A,线性和待机电感无短路,线性5V电压有,待机EN开机信号无,重点查EC的待机条件,查AC_IN_OC#电压有3.3V,异常,测到PQ8807的5脚有1.2V,异常,这款充电芯片正常情况下AC_OK输出为低,怀疑PQ8807复合管漏电,换完正常

网友:
思路清晰  分析准确楼主厉害

网友:
再换个屏,又是几大百,可以换一台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