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 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23-03-24):
3.3V 没有只有0.2V 5V只有4.6V 待机 ,芯片发热厉害。待机电流0.15A。
顺藤摸瓜,这块板摸到了CPU 短路引起的。换U解决

这种待机芯片常见的还有EC坏也会发烫, 这个坏也会引起待机芯片发热

遇到华硕这种板无非就是这几个地方,还有些不长坏的例如 这个坏也会引起发烫

网友:
这个发烫除了芯片坏,还有后级短路

网友:
这个3.3V和1.05V短路基本都是CPU坏

网友:
把换U亮机图附上     给小白增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