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 30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

楼主(2023-03-24):
华为Mate 30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华为Mate 30

      【故障现象】耗电快

      【维修过程】接到客户一台华为Mate 30,据客户描述手机待机耗电极快,基本上充满电放一晚上就没电了,送去售后换了电池也一样,没办法,只能送过来给我们看一下是否是主板问题导致的。

      拿到手机后,师傅先把功能全部测试一遍,因为可以开机,所以可以看看是否是因为有芯片损坏导致的漏电。如果芯片漏电,对应的功能也会出现异常问题。

华为Mate 30耗电快 图1

      检测完功能发现所有功能都正常,但是耗电快是真的,师傅就测试几分钟就掉了20%的电,那只能用其他办法了,把飞行模式打开,再将手机放一边测试,耗电依然很快,开飞行模式是为了排除射频部分有没有漏电,看来也不是射频的问题。

      既然如此,就只能拆机测试了,给单主板接上稳压电源,发现待机电流正常,触发起跳也正常,触发完全开机以后,开机后的待机电流定在了200ma左右,正常待机电流不会一直保持这么高,200ma的电流已经可以用热成像照出来了,直接上热成像。

华为Mate 30耗电快 图2 图3

      果然发现有一处在屏蔽罩内明显发红,拆下屏蔽罩发现是一个WiFi的信号部分功放芯片发烫,根据图纸找到原理图,拆下芯片后待机就正常了,由于没有芯片代换,我们根据原理图直接短接1.5.6脚,随后装机测试,打开WiFi发现5G部分功能正常,再将手机装好放在旁边测试,实测放置一晚上待机只耗电5%左右的电,问题完美修复。

华为Mate 30耗电快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华为Mate 30耗电快 图5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热成像羡慕了 羡慕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没有热成像可能还真不好搞

网友:
如果没热成像用手摸能摸出来吗,

网友:
装备齐全就是好

网友:
大佬确实是专家,厉害

网友:
学习了,加油努力干

网友:
老司机一顿操作666

网友:
有热成像真的能省很多时间,一捉一个准

网友:
看来我还得赶紧搬出多年不用的热成像仪啦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有碰到过,放弃了

网友:
好好好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