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5MP5X S3/4 问题求助非南桥BIOS

楼主(2023-03-24):
初始问题是通电触发有反应  0.3左右掉电  实测没有S3和S4全都没有动作
这种问题修的太多了 直接报南桥  得到答复有直接就干它
第一次做上南桥后 触发1.0掉电 重启 马上装起来测试  发现 重启后1.8-2.0A 电流跳动5秒或以上  掉回0.3 测试再看S3/4 没有了
         再刷BIOS  来论坛找了其他BIOS  全都一样
第二次再干南桥  这次的南桥 是从一个矿机板 能开机显卡不认显存的机子上拆下来的  万无一失
         问题还是一样  都能正常触发 并且重启 电流跳动几秒后 回归0.3状态 让我一度怀疑S3/4 后有短路  实则没有 而且触发到2.0 已经开始跑码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别的也看了  EC  RTC   BIOS 换了几个了 有其他机子备份 改的 原机的都没有用  南桥我实测干了3个 用了那个确定能亮机的南桥后 我就不管南桥和BIOS了

求助  这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其他思路

网友:
此机是10代的 没什么问题   以往换的那些 30W 40B  十拿九稳  干了就好  没想到这次栽了

网友:
这个板子修过不少 南桥坏的居多

网友:
这款机器 属实 南桥坏的居多 换了这么多还不好 运气有点差了
试试我这个 bios

GK5MP5X 鏀硅繃me.zip

6.86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4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接着换南桥吧,用无铅的锡

网友:
有次我也遇到换几个桥的情况,后来发现bga有一个角不热,你看下锡化得程度

网友A:
接着干南桥吧!我上次也是换了三个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着干南桥吧!我上次也是换了三个搞定

问题在于  它每次 都能正常触发   在跑码途中 掉回无S3/4的0.3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着干南桥吧!我上次也是换了三个搞定

而且拔了内存 让他死电流  1.6-1.8A是稳定不掉的  只有跑码了才会掉0。3

网友:
感觉跟桥没有关系了,可能还有其它故障

网友:
这种游戏本没有修过  学习来了

网友(2025-04-30):
j今天遇到的情况跟你一模一样,首先用全新南桥,避免桥被加密,其次是bios程序用纯净ME的,论坛上好多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