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键盘用不了感叹号

楼主(2023-03-24):
一台同行送修的华硕fa506不开机 ,拆开发现上家ec只是用双面胶粘上去的,然后重植也没有用不上电,就买了一个ec回来可以开机了但是键盘用不了设备管理器里面感叹号 开机想按delete进bios也没反应,触摸板可以用,外接键盘是可以的,以为是ec不得再订一个换上也是一样。这种有没有碰到过的大神

网友:
bios原来上家没动过,我刷过一个也是感叹号不行

网友:
刷EC程序鸭

网友:
把排线清理干净试试,不行就更换键盘

网友:
ec程序对应的刷一下。。

网友:
希望有人给个思路

网友:
刷EC固件吧

网友A:
ec换过两个了,bios也刷过了,原机bios没动过的

网友:
应该需要刷固件才可以。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换过两个了,bios也刷过了,原机bios没动过的

EC同一家买的?有没有可能是卖EC的程序刷的不对,既然一个不对,其他的都不对,自己重刷或者买剪版

网友:
刷了BIOS换了EC还不行就要看看线路和电压了

网友B:
键盘接口旁边好像有个专门管理键盘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接口旁边好像有个专门管理键盘的IC

这款没有专用芯片,有图纸键盘座引脚是由ec控制的。

网友:
EC 固件  刷了就知道效果了

网友:
我看到双面胶的时候已经傻眼了

网友:
好了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