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 B85M-D3V-A 能正常开机就是掉电 求助大神

楼主(2023-03-24):
技嘉GA B85M-D3V-A 能正常开机就是掉电,是这样的,当冷开机的时候能持续的时间长一点,当掉电后你再上电后维持的时间就越来越来短,不知道有没有修到过个主板,跟这个情况一样的,没有思路了,你想啊,能正常开机就应该什么都正常的,这个很难找到毛病,我也试过换过CPU无果,内存,先把这些简单的可能性先排除掉。我也试着摸一下,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发烫的元件,没有什么异样的。希望大家能帮帮忙,谢谢!!!!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

网友:
电源没有问题,是我用的测试的电源

网友:
缺点压  还有就是VIN 的 3 5 12V检查电压

网友:
ec检测电压

网友:
4楼说的对  VIN 的 3 5 12V检查电压检查下

网友:
能开机的时候我进BIOS看过了,检测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控制管儿不稳定造成的,因为我有另外一块板子就是主控管坏了,导致CPU和上管儿都坏了。

网友:
有没有同行遇到过这个板子 的问题

网友:
电压都正常 换ec吧 有惊喜

网友:
通常修到這種不穩定的斷電板
1.冷機可開機時,就把綠線拉低=>讓它斷電時無法斷power
2.測量vcore開啟信號en是否正常
3.測量IO晶片上 slp_s3是否已經拉低

网友:
Io检测分压检测查一下

网友:
看看cpu的电源管理芯片供电够不够12v

网友:
学习,等楼主解决方法。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rtcrst#电压多少

网友A:
B85主板有Ec吗?我就搞不明白      楼上几位

网友:
供电不良好好查一下

网友:
ec监测电压,正常为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B85主板有Ec吗?我就搞不明白      楼上几位

io就可以称为ec

网友:
谢谢各位,我有空了再试试吧,

网友:
这个我搞过CPU供电的电容容量下降导致掉电的,就是正常开机用一会就掉电了

网友:
个人觉得 看下  CMOS高座子下面  的PSON断线了没有 有些是断了一点点 时好时坏

网友:
等我有空把5v12v的电压检测看一下,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估计可能就是CPU供电控制芯片可能不稳定了。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有快X79主板 开机亮机 30秒不到就关机 。一直查不出原因

网友:
我测了一个5V 12V 检测的电压是2V的,标准的,其他的检测电压原电压是多少就是多少,连的一个8.2K电阻

网友:
今天又换了个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不行的啊,不知道怎么办了,冷开机就能正常显示,一两分钟就掉电了,不过再开机还是能显示,就是会掉电,通病什么的都看过了的,内存供电电源管理芯片也换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
我来刷个BIOS试一下吧,唉,总觉得不可能有用。因为能亮机一会儿,

网友:
试好了,来公布一下子,太难了,所有的方法都用上了,还是搞不定。难混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