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M-WL19BH电源板

楼主(2023-03-24):
高压电容有电压320v,到开关管没有电压 求助哪里有问题

网友:
看着好像没PFC的,大电容电压正常,电压通过变压器绕组到开关管D极。

网友(2023-04-28):
50V22微法电容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很多年了的吧,很多老机器在用

网友:
唯冠的板子。
大电容有电,开关管没电。
变压器断了?可能有一个电阻串在变压器前。

网友:
建议先打好基础才开跑。

网友:
换芯片   八脚的

网友:
看板没PFC,查下变压器主绕组,从大电容正极往下跑下线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