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电池 放久了如何激活?

楼主(2023-03-24):
E42-80电脑放了半年
电池组完全无输出,但每节电池均有3.9V
4节15.9V
大神有冇激活充电板的方法?

网友A:
专门生产代用电池的能弄这个,普通维修就是换吧,别考虑什么激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专门生产代用电池的能弄这个,普通维修就是换吧,别考虑什么激活了,,

自己的才有这想法,客户才不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的才有这想法,客户才不管呢

好像弄不了,,它已经锁死了

网友:
可以解需要专用硬件设备,付出的时间成本不如买一个,

网友:
电池两端总正负加上个额定电压,充个一两分钟,只要每节电池的电压能上到3.2以上一般就可以了,如果是充电板锁死了,就不用折腾了拆电芯吧!

网友:
刷电池线路板上面的bios

网友:
试过了!有的可以激活,我也不行!得拆开,用可调电源分别加电激活,但是有的电池放太久了!容值太差,激活以后用不了多久又坏了!

网友:
建议找一个可以用。就是电池时间短。直接换芯片。

网友:
看来更换电池芯,必须要带电操作。。。

网友:
这个已经锁死了,即使换了电芯也还要解锁,可以用**400来解锁,不过好像要对应的密码

网友C:
如果只是电压过低不能充电的话,可以直接给电池充电。

网友:
我的都放了6年电池还可以使用

网友:
这个电池不贵的,直接换。。

网友:
现在还有修电池的吗感觉这都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网友:
这种东西没有必要费劲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电压过低不能充电的话,可以直接给电池充电。

好主意。谢谢分享。

网友D(2023-08-30):
控制芯片是bq的要用**e*v*2*4*0*0*工具,很便宜几十块钱
难的地方是你没有电池的密码,没办法进入设置,激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控制芯片是bq的要用**e*v*2*4*0*0*工具,很便宜几十块钱
难的地方是你没有电池的密码,没办法进入设置,激 ...

意思是,按主板的充电芯片来先软件
,就算有软件**e*v*2*4*0*0*, 还要有电池密码才有可能?
这软件找到应该不难,之前好像在那看过,,如果密码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按主板的充电芯片来先软件
,就算有软件**e*v*2*4*0*0*, 还要有电池密码才有可能?
这软件找到 ...

现在市面上,只有大疆无人机的密码流出,笔记本的密码好像没;要看是不收有啥可以poji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