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590 2200报错 序列号刷写

楼主(2023-03-24):
think T590
开机报错2200
换过EC后导致报错,原机键盘不能使用,换键盘,换键盘接口,换EC  都无用,最终放弃,结果报错信息死活解决不掉

刚换EC后多个报错,目前仅剩2200

已经通过1.89工具刷入 序列号C0 、 主板条码B0、 机器型号名称 T590
但开机仍然提示 2200

序列号:

产品名称:

注意到该栏目下另外几个都没有数据,但不清楚要如何写入,随便写几个行不行?有谁刚好有一样的机器帮忙看一下格式更好

BIOS内查看,除Asset Tag 资产标签  为空,其余都可以看到有数据在

救命了啊,来个大神吧!!!

网友:
你的序列号写反了
1S20N4S1VY00PF324B75 这样才对

网友A:
不行,前后用了四个EC了,全新的自己刷程序,剪板,料板,又换个剪板,都不行

网友B:
必写的几个号
机器序列号 C0  1S20开头
主板序列号B0  8SS开头
UUID号 自动生成
机器型号 T590 注意区分大小写
写完这几个必好  来自五年ThinkPad维修的维修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序列号写反了
1S20N4S1VY00PF324B75 这样才对

记得给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写的几个号
机器序列号 C0  1S20开头
主板序列号B0  8SS开头

谢谢兄弟,一语惊醒梦中人啊,看了下确实写反了,我说怎么BIOS里面查看对不上号,牛,论坛大神就是多

网友A:
兄弟,你觉得我这个键盘不能用是哪问题?个别建可以用,但是与实际按键不匹配,感觉是其他型号的键盘装上去了一样,但是换过键盘了,EC换了一堆,实在没搞明白还有哪问题了,难不成CPU?不太可能吧,还是说另外有一个单独的芯片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觉得我这个键盘不能用是哪问题?个别建可以用,但是与实际按键不匹配,感觉是其他型号的键盘装上 ...

你换了ec还是这样吗 ec程序写对了吗 这个cpu不会控制的 ec换了EC程序刷对了 建议查查接口 跟到ec的信号电路 有些接口你看着是好的量着也是好的不一定是好的 ec程序不对也会有问题 你这个是带小键盘的键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前后用了四个EC了,全新的自己刷程序,剪板,料板,又换个剪板,都不行

网友:
查查键盘接口1-24脚的对地阻值 还有电路上的所有电阻 还有EC程序 不行把bios也弄一下 T590我记得好像是带小键盘的

网友:
我是估计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
你要连ec和bios同时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