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年再战技嘉Z77

楼主(2023-03-25):
首先来个大图

主板来时外观正常,无掉件,撞伤。测量CPU 12V 4pin对地值正常,1.05供电值正常,3vduanl对地正常,上u,触发,触发正常,不了亮机,测量 内存供电1.5V 桥供电 1.05v 桥供电1.8v CPU_VTT  1.05V  VCCSA 0.95v 但是开机,并且掉电 测量(12v,5v,3.3v)IO检测电路正常 为2v故排除io,刷bios,涛声依旧。上speak,有报警,但是依然在掉店。检修VRM_PG 发现无电压 ,很奇怪。准确说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按时序此电压没有,不会有复位,不跑马,更不可能叫。故拆管,发现,有控制信号,低电平过来,疑似管坏,换掉,涛声依旧,拆所有EN和PG故障依旧,io有丢丢腐蚀,换掉,ok顺利亮机,但是网卡不识别,断电,换一个网卡芯片,依旧不行,查接口对地值正常,跑网卡供电3.3v 1v产生 晶振无压降,换一个试试,不行,继续追,发现ISOLATEB为ov不正常,过断拆下分压电阻,依旧不起来,追该型号到IO,断电,用针划拉一圈,发现有脚。虚焊,但是不是信号脚,管他的,用锡拖一遍。开机,稳定,功能全好,到此维修结束(留了个缺陷为修复,HDMI)
这个挂小黄鱼,找冤种接个盘

说过题外话,台湾技嘉没法进了吗,老bios都下不了。坑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io感觉挺容易焊坏,我都搞坏好几个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买来剪板的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