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SL95857A FCCM_B无输出

楼主(2023-03-25):
如图,ISL95857A,测量FCCM_B无5V电压,另外两路FCCM_A和FCCM_C都有5V电压。请教是有其他控制电路还是芯片坏了?

网友A:
供电和开启正常吗 在确保供电和开启 输出无短路的情况下 先换了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和开启正常吗 在确保供电和开启 输出无短路的情况下 先换了在说

都正常,只是有一路输出不正常,另外两路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和开启正常吗 在确保供电和开启 输出无短路的情况下 先换了在说

淘宝买了一块号称全新的芯片,换上故障依旧,就是一路供电不出,开机风扇转,主板一长三短报警!

网友B:
查一下这个pin是连到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这个pin是连到哪的

电路图,连接到ISL95808的FCCM,95808更换过了。

网友:
9 10脚连的电阻看看对不对

网友:
现在应该就查2-13脚外围电路了挨个测

网友:
从你电路图上看FCCM是连到一起的啊pwm 1b pwm2b都有输出吗?

网友:
有结果了吗

网友:
检查9 10脚连的电阻看看对不对

网友C:
量下FCCM_B的对地阻值和FCCM_AB是否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下FCCM_B的对地阻值和FCCM_AB是否相同

对地阻值相同,都是12.57M

网友D:
还没有解决,不知道外围电路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解决,不知道外围电路阻值是多少!

pwm 1b pwm 2b的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