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花屏

楼主(2023-03-25):
偶尔开机花屏,把上盖扣下再打开就正常了。

网友:
这是笔记本,先查屏线接触

网友:
先查屏线接触,再查屏幕与升压板的接触是不是有虚焊,前几天我整了一个戴尔 E6540的本,就是屏幕与升压版虚焊,后来加焊屏幕排线整好的。

网友A:
我有一台开机的时候花屏一下,不知道属于同一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开机的时候花屏一下,不知道属于同一问题吧

应该是,而且不是一直有问题只是偶尔,排线重新插一下不知道还会不会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而且不是一直有问题只是偶尔,排线重新插一下不知道还会不会花屏

拆过,没有看出排线有啥不对,就有重新装上了。

网友:
重装一下排线,或者换一条排
线

网友:
清洗下屏线接口

网友(2023-07-05):
估计是哪里没有接触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