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1989上电不亮

楼主(2023-03-25):
   板号:820-00850-A,主板上大部分电压均有,风扇转不亮,PPVCC_S0_CPU有0.91V,但PPVCCGT_S0_CPU为0V,PM_PCH_SYS_PWROK 3.3V,PLT_RST_L 1.79V ,电池+原装电源自动上电触发,无显示,外接键盘大写键不亮,但上电后,拔掉电源再插上,会听见一个"咚"的声音,自动上电触发时无任何声音,这个本本看了一段时间了,一直没好,客户一直在催,要做个了结了,请教各位大神, PPVCCGT_S0_CPU,这个是什么电压,点亮电脑一定要这个电压吗?这个是哪儿的问题,下面的维修思路是什么?谢谢!

网友:
麻烦大神抽空帮下喔

网友:
直接在百度上搜索你这个关键词,有相关的案例

网友:
PPVCCGT_S0_CPU这个是CPU集显电压,暂时不用去管它,PLT_RST_L 1.79V 这个是不正常的,应该是3.3v,检查一下看是什么原因被拉低了。

网友:
PLT_RST_L 正常是1.8V.结过转换后 PLT_RST_3V3_L是3.3V

网友:
测PLT_RST_3V3_L 是3.3V

网友:
这个刷BIOS有用吗

网友:
主板上另有2个电感无电压,一个是L3500 P5VUSBC_X_R (PP5V_S4_X_USBC)  另一个是LB700 P5VUSBC_T_R(PP5V_S4_T_USBC) ,请问这2个电压,点亮前必须要有吗?

网友:
图纸中的L3500和LB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