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优化内存,清除流氓软件的最直接的方法

楼主(2023-03-25):
很多软件,除了正常的功能外,还有很多是常驻内存的其它功能,或者说是流氓,比如搜狗拼音输入法,有输入法工具,代理,云搜索等,这些对于绝大多数个人普通用户,根本用不上,本质上就是占用内存的垃圾!那如何清除呢?下面就列出最直接的方法:
首先,打开你要检查的软件,让其运行,比如
或者
然后指向下方的状态条,按右键,点开任务管理器

就可以看到有哪些软件在后台运行了,而且是运行了几个,占用内存和CPU是多少,比如上面的360浏览器,就有好几个进程和占用,可见总量是很大的,越多,就说明编程技术越不行,
好,话不多说,言归正传,我们向下找到有关搜狗的程序

上面的代理和工具就是多余的,下面的IME才是正程序,所以要清掉上面的代理程序和工具
指向它,按右键,点击打开文件位置

找到后,先在任务管理器中将搜狗的工具和代理按右键,点结束任务,提示要系统管理员权限时,点继续即可
然后回到这两个文件的位置上,将这两个文件名改名,我一般做法是将最后一个英文复加两个,比如SGTool.exe,更名为SGToolll.exe, 这样的好处是万一有问题,软件启动不了了,可以改回来,不用强记忆,不会搞错文件名

经过这样改后,这个软件的流氓后台就被关掉了,再也不用担心占用内存和CPU了
其它软件也都可以这样做,不用什么高深的优化技术,直接了当,效果还最明显。

网友:
同理,你在任务栏中发现有几个360浏览器360
SE,你选中一个,按右键,点结束任务后,你就会发现,这个360SE居然是很多360浏览器的流氓功能,这时后你可以到360浏览器的设置里云设置,将相应的功能取消就行了,这也可以对各种软件进行轻量化处理,

网友:
800年不用360软件了,360现在变得好复杂啊。
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软件每天自动升级就会破功,所以必须禁自动升级。360是太流氓了,建议全套删除。

网友:
楼主,辛苦啦,排版、码字费的力气不小,谢谢分享。

网友:
谷歌浏览器也这样,正常。

网友:
直接使用电脑管家把,现在国内比较大的基本也就腾讯的没广告了,其他家都靠广告吃饭,腾讯一个游戏就要低别人公司一年的广告收益

网友:
很实用,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360的全部干掉。。。浏览器的进程多是因为每个网页都独立进程,为了防止一个网页挂掉导致整个浏览器崩溃。

网友:
这个软件还会偷偷把流氓插件下载下来吗?

网友:
我给别人装系统都是给别人装的火绒安全软件,好用不流氓。

网友:
很好,清理后台流氓软件,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的朋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一会测试下看看。

网友:
大佬确实是专家,厉害

网友:
谢谢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2023-04-24):
7密密麻麻 02232

网友:
当要这样杀说明是时候换电脑了

网友(2023-06-06):
现在的软件太垃了,臃肿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