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hone Xs Max漏电维修

楼主(2023-03-25):
苹果iPhone Xs Max漏电维修

客户称手机耗电快,此机为二修机,经初步检修,发现故障点在听筒排上,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苹果iPhone XS MAX

      【故障现象】手机漏电

      【维修过程】

       同行送修一台iPhone XS MAX,据客户说手机耗电很快,同行检测发现主板有漏电,换了电池又换了音量排都不行,于是就送过来给我们维修。

苹果iPhone XS MAX漏电 图1

      拿到手机直接拆机上稳压电源,发现单板电流正常,但是扣上听筒排起跳就是200ma,看来问题出在听筒排上,单独固定好听筒排,感光白条下边有大概有9个焊点,除去几个接地的以外,剩余的几个点分别是感光供电3.3,1.8供电以及一对I2C总线,一个亮度调节控制信号。

      我们直接找个好的听筒排打值对比,最终发现是感光供电3.3短路,刚好听筒排左上角有几个电容电感,测量到短路的电容直接扣掉,再次测量阻值,感光3.3阻值恢复正常,直接装机上电,扣上听筒排起跳正常,故障修复,维修结束。

苹果iPhone XS MAX漏电 图2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苹果iPhone XS MAX漏电 图3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同行已哭晕在厕所

网友:
感光那里有问题有时会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