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450M MORTAR MAX 上电指示灯闪跳修复

楼主(2023-03-25):
客户送修B450M MORTAR MAX   来板不开机,故障代码灯闪 有时跳变,目测主板的CPU座被更换过。用示波器量测所有的电压都在跳变,是不是主板有短路,断电量测关键电压对地阻抗均正常,取下CPU在上电 (V星很多AMD的主板不上CPU 是可以上电的)电压都正常,没有跳变的现象,在装上CPU 各电压都开始跳变,用示波器量测APU_SLP_S3#有波形如图

,怀疑要么是CPU 工作条件有问题 ,要么是S3#的连接电路有问题,先换个EC (NCT6787D-M)没好,又想到客户换过CPU座  ,是不是CPU座没换好呢?又去重新换了一个CPU座子,故障依旧,怎么办,刷个BIOS试试也不行,头都大了。右重新量了下个关键电压和阻抗还是没问题,但发现CPU的1.8VSB的供电芯片的供电电感旁感觉有点烧蚀的痕迹(不明显)如图

但是此电感的阻抗极其过来的电压都没问题,拆下此电感单独量测也正常,试着更换此电感后上CPU开机 正常跑马点亮

  自此主 板修复 总结还是CPU的工作条件1.8VSB不稳定导致,由于此类型的主板1.8VSB 有问题是不会上电的,导致误判了一个EC和CPU座子  这是我的一次维修过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是不是电感温度太高 坏了。不能带负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感温度太高 坏了。不能带负载了?

有可能上电后带不动负载

网友:
来张微距啊

网友:
换一个全新的

网友:
电感坏的真的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主板图纸和点位图有没有

网友:
如果没有电感更换,一坨锡行不行?

网友:
目测不是电感啊, 看起来像是个uF级的电容.

网友:
大师傅,你的pcb图纸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第一次见这种的问题

网友:
。| 2。
!一....!@段赛赛

网友B:
那么电感两端电压肯定不一样,你没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电感两端电压肯定不一样,你没测?
哦,看到了,不科学啊,阻值电压正常怎么会呢

网友(2023-09-19):
过来学习了,前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