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Pad E14 不开机 不升压

楼主(2023-03-25):
联想ThinkPad E14 不开机 不升压   拆机检测各路阻值正常  CC总线阻值也是正常  接口也换了新的 还是一样 不升压

网友:
换升压芯片试一下

网友:
还有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升压芯片有的带程序,你先看看保护隔离前端电路和ec ,都没问题再那pd芯片和通讯芯片

网友(2023-05-18):
我也遇到三台这样的,UBSC_CC1没电压,USBC_CC2有1.67v,到电源接口了。也没激活电源的20V。

网友:
加分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