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bga返修台改三温区

楼主(2023-03-25):
海鲜90买了五把热风枪 自己diy一下焊台 看着不咋地 但测试一下效果还行 比以前好用多了

网友A:
楼主,DIY之后,效果怎么样?成功率高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DIY之后,效果怎么样?成功率高不高?

以前是上下红外加热的 温度低了化不开温度高了芯片就变颜色 成功率不高  改完之后就完美了 取下的芯片都没有损坏

网友:
土炮不好用,温度不准。

网友:
下面那风咀再大点就更好了,,,

网友:
绝了,搞维修的爱折腾?

网友:
各种型号的风嘴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要测温的,我也是diy的,不过下温区是用ptc加热片200度左右,上温区是用热风枪,从170度5分钟升温到220度拆有铅的,到240度拆无铅的。

网友:
下风改得有创意,红外没直吹好把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