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r15-6050A2940901-MB-A01待机电流问题

楼主(2023-03-25):
稳压电源接通,刚开始显示电流 0.03A,两三秒后电流变为0.01A。
测试有20V电压。测试 5V 电感和 3.3V 电感没有。

是哪里出现问题呢?小白白疑惑。

网友:
不懂就别乱动,会扩大故障!

网友A:
排除完短路,没3V 5V .首先解决3V  5 V 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除完短路,没3V 5V .首先解决3V  5 V 啊

求指点……小白入门有点难,理不清先后顺序

网友:
按一下开机键再测有些需要按开机键才会出待机

网友:
一般电感不短路就查条件,短路就丢垃圾桶

网友:
先修3v5v,查看3v5v后级有没有短路,这些都排除了应该问题不大了

网友:
先查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修出来3v5v,查看3v5v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没有短路就查待机条件。

网友(2023-09-28):
引用 网友B:
求指点……小白入门有点难,理不清先后顺序

这个本子专业人士修着都要费些功夫。无图无点位,线路走线也不清楚。建议新手先换个简单的笔记本修。有图纸有点位的。循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