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9D-X的BIOS文件

楼主(2023-03-25):
1.Update CPU MicroCode
2.Improve system performance

网友A:
在下有个问题,这个是华硕服务器的主板,刷BIOS,一般开机后安del进BIOS菜单,选EZ Flash进行升级,修改了NVME的BIOS文件,在EZ Flash下,没办法绕过,这种主板,要怎么升级插入了NVME协议的BIOS文件?

网友(2023-05-21):
引用 网友A:
在下有个问题,这个是华硕服务器的主板,刷BIOS,一般开机后安del进BIOS菜单,选EZ Flash进行升级,修改了N ...

好问题,我也是跟你一样的疑问,最后我直接用编程器搞定的,这个板子用NVME很快,比桌面级的B85板子测试要快一些,我理解服务器板子有点不一样,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