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SE主板BIOS主板自检后黑屏

楼主(2023-03-25):
接修一块机子,945GSE的芯片组,CPU是N270故障情况是:BIOS自检过后就黑屏,经查,此时南北桥供电正常,CPU电压0.9V已掉电。这种情况有各位大佬遇到过吗?

网友A:
报高价,然后咸鱼买一个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高价,然后咸鱼买一个换上

买不到,台产的板子。

网友:
945的CPU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先从简单下手,换电容,换芯片,换MOS管,不行再一步步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