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cf提示机器作弊行为严重限制机器登录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23-03-25):
买了一个i5的cpu,结果装好之后跳出这个,听说这是检测到cpu有黑历史的缘故,这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cpu
解决办法

网友A:
送到维修店修一修
小小仙
我就是电脑店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到维修店修一修
我就是电脑店啊。

网友:
CPUID被记录在案了

网友:
都是高手,怎么不换个I7的?

网友(2023-05-16):
我去 反作弊都能分析cpu id了? 我觉得大概率不是这个原因。 最可能的还是系统不干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