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幽灵GG5CP5Z电脑开不了机的维修

楼主(2023-03-25):
深海幽灵GG5CP5Z电脑开不了机的维修

此机器为同行送修的二修机,故障为不开机,按要求只需修好能开机即可,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深海幽灵GK5CP5Z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

       板号GK5CP5Z

      这是一台同行送修的单主板,由于没有外配,所以我们告知对方只保修开机,不保修功能故障。
DC充电口和公共点位置 图1

      单板到手先不急着上电,测一下主板各大电感阻值是否正常,一打值就发现公共点大短,阻值为0000。 先打值查看CPU和显卡的MOS管有无击穿,没量到明显击穿的管,那就先给公共点加个0.8V的电压,结果发现是显卡核心发烫,核心发烫不一定是核心挂,也有可能是MOS损坏。

      先把显卡供电的电感抬起来,抬起后发现中间的MOS管阻值异常,拆下中间的管子再去测量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看来只是管子坏了,从料板上摘个同型号的MOS管,装上后测量阻值正常,直接上电,,电流可以跑到1A多,外接显示屏也可以显示,那问题就解决了。

公共点阻值短路 图2

显卡MOS管短路 图3

      【维修结果】由于客户没有寄壳件过来,测试不了功能,跟客户沟通同意只修开机后,检测没问题寄回给客户。

更换MOS后阻值恢复 图4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又被你秒了,收了多少钱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请问楼主手镯卖不?

网友:
幸好是显卡,是U就废了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    都是短显卡供电中间那个管      也有例外

网友:
光顾着看手环了,没注意看内容

网友:
接地手环吧

网友:
这好像是MP8694把,很容易坏

网友:
这个机器桥坏的多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    都是短显卡供电中间那个管

网友:
学习了。笔记本还没学

网友:
多功能万用表不便宜啊

网友:
分享使人快乐手咪更容易

网友:
简单一句话  做工太差

网友:
就是做工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