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NM-C931 EC 程序

楼主(2023-03-25):
原是用来解密的,刷完开机会报错,没有序列号和UUID,需要自己刷号

NM-C931P MEC1663

网友A:
可以用RT809H在线刷不用拆EC下来

网友:
这个下载下来为什么才168字节呀?我的ec备份下来是1M。

网友(2023-05-25):
请问这要怎麽刷? 现在bios也出现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RT809H在线刷不用拆EC下来

请问怎麽在 rt809h 在线刷,谢谢。

网友A:
在EC边上有个JTAG1接口从那里飞线,对应编程器的脚位接就行,接口里没有JTAG_RST#这个信号,要在板上找出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EC边上有个JTAG1接口从那里飞线,对应编程器的脚位接就行,接口里没有JTAG_RST#这个信号,要在板上找出来飞 ...

读出来会出现错误的说,说晶片损坏或者都是空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EC边上有个JTAG1接口从那里飞线,对应编程器的脚位接就行,接口里没有JTAG_RST#这个信号,要在板上找出来飞 ...

需要再修改板上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EC边上有个JTAG1接口从那里飞线,对应编程器的脚位接就行,接口里没有JTAG_RST#这个信号,要在板上找出来飞 ...

刚拿坏的板读不出来,但是能写您的ec.  请问下写完还要修改什磁?

网友:
您是用 809H 用 MEC1653读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EC边上有个JTAG1接口从那里飞线,对应编程器的脚位接就行,接口里没有JTAG_RST#这个信号,要在板上找出来飞 ...

请问下,序号列及uuid要怎写?

网友B:
请教这个有试过?  刷完的方式及後续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个有试过?  刷完的方式及後续方法.

用RT809H写的,写完就行了不用改什么 .写序列号的软件论坛有,你自己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