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pro4开机不过内存故障

楼主(2023-03-25):
开机电流可以触发到0.8左右,然后回落到0.6左右,应该是不过内存,内存是板载的,换过,故障依旧,cpu也换过,故障依旧,ec也换过,故障依旧,bios也刷过,之前装8g的颗粒,把识别电阻移动到4g,可能开机正常用,内存只能识别4g,这种故障大概哪里问题。

网友A:
为什么会想到屏蔽4g内存,这种骚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想到屏蔽4g内存,这种骚操作。

现在是屏蔽不屏蔽都不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