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爆炸,看看哪里烧了

楼主(2023-03-25):
电源一通电就爆炸,爆炸瞬间切断电源,请大家看看哪里炸了。谢谢
电脑

网友:
照几张清楚点的图片也不是很难吧

网友:
图片不清晰看 不出来

网友:
至少保险,电容,开关管

网友:
这么精简的电源

网友:
看这个外观 ,我觉得是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保险管、开关管、电源芯片。一般都是这几个。

网友:
测出没有直接短路的话,就是整流桥或瓷片电容短路了。

网友:
一般保险炸,

网友:
大佬确实是专家,厉害

网友:
整流桥、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