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 bios密码忘记了,电池放电,这种主板电池只能取下来再焊上去吗

楼主(2023-03-26):
我要取电池清bios密码,电池好像是ml1220/f1bn这种,只能取下来再焊上去吗

网友:
取下来也清除不了

网友:
正极接地试试

网友:
花点维修费让维修的给你刷下BIOS吧,这样是没用的

网友:
买个免拆刷BIOS

网友:
这样是没有用的

网友:
BIOS密码你拆电池也没用啊

网友:
BIOS真有密码,就是拆了COME电池也没用。

网友:
重新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都说不行,行不行

网友:
就是拆了COME电池也没用。

网友:
用电阻短接电池

网友:
拆除了也不管用的,

网友:
:):):):)现在一个比一个厉害

网友:
BIOS真有密码,就是拆了COME电池也没用

网友(2023-05-31):
一看就不是维修的,都是人才还回呢